[STM32F2] 请教一个stm32f207 网络 端口的问题

楼主(2020-09-10):
用stm32f207vc 和 dp83848 做一个东西,需要用到网络、spi 和 sdio。

网络部分连接
PB11    ETH_MII_TX_EN
PB12    ETH_MII_TXD0
PB13    ETH_MII_TXD1
PC4     ETH_MII_RXD0
PC5     ETH_MII_RXD1
PA7    ETH_MII_RX_DV/ETH_RMII_CRS_DV
PC1     ETH_MII_MDC
PA2     ETH_MII_MDIO
PA1     ETH_MII_RX_CLK/ETH_RMII_REF_CLK

网络部分占用了spi1和spi2 而sdio又占用了spi3

请问,可以把ETH_RMII_CRS_DV的PA7换去别的IO口吗?

楼主:
或者是有什么其它办法可以既可以用网络和sdio又可以用硬件spi的?

网友A:
尽量使用RMII,IO少很多。

网友B:
GPIO是否配置得过来,用cubeMx图形化工具试着配置就立马得出判断。

网友C:
还是有冲突的话,尝试映射到其它IO去。建议使用 STM32CubeMX 来分配IO。

楼主:
ETH_RMII_CRS_DV功能 只有 PA7有,其它IO没有 ,也可以映射到别的IO

楼主:
ETH_RMII_CRS_DV功能 只有 PA7有,其它IO没有 ,也可以映射到别的IO ??

网友D:
楼主你好,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E:
使用管脚映射呢?F2的芯片没怎么用过。

网友F:
这个系列貌似有的人很少

网友G:
F1和F4用的人很多的

网友H:
冲突了,估计其他的端口就没法用了,只能用IO模拟了。

网友I:
好像不可以 但是可以映射到别的io口

楼主:
这个问题最简洁的办法就是使用STM32CubeMx工具,用它来比划下。

网友J:
要不然对着数据手册的管脚映射表慢慢看。

网友K:
关注我发的帖子,直接使用threadx全家桶,threads+next+filed+levelx满足你的功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