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直接用dac输出语音的时候,外接的喇叭会不会先响一下,然后在播放语音

楼主(2020-09-10):
STM32F2的DAC播放语音,在DAC使能时喇叭会先响一下

网友A:
功放先静音,DAC设置好了再用设置功放输出

楼主:
大神,我没有明白功放静音是啥意思,我是直接用stm32的DAC功能的,外面直接接一个喇叭

网友B:
喇叭的外接电路?

网友C:
最好先让DAC输出0 让喇叭静音

网友D:
都不用电容隔直吗?

网友E:
这种粗糙的电路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吧。。。

楼主:
我有用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0);来设置DAC的值,但是没起作用

楼主:
你有什么方法把DAC的值设置为0吗

楼主:
硬件电路我也不是很懂,上面就一个滤波

楼主:
现在声音还不错,能听出来,但就是响一下很恶心,电路是没法改了,只能改软件

网友F:
如何设置静音呢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还没等初始化的时候就会想一下吗

网友G:
可以从 硬件上解决 在配置好之前不对喇叭进行供电

楼主:
不是,是初始化已经完成了,在需要播放语音的时候会使能DAC,然后就响了一下了

网友H:
输出通道上应该加个开关,ADC配置好后,才接通。

网友I:
在需要播放语音的时候会使能DAC,然后就响了一下了?

网友J:
我没有明白功放静音是啥意思,我是直接用stm32的DAC功能的,外面直接接一个喇叭

网友K:
F2的DAC播放语音,在DAC使能时喇叭会先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