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产生一条自定义的信号

楼主(2020-09-10):
STM32103ZE怎么产生一条自定义的信号

楼主:
STM32103ZE怎样可以产生特定需要的脉冲信号,例如我需要产生为1101001011101这样的归零码脉冲信号。

网友A:
串口、SPI、IO翻转……

网友B:
简单的编程通过翻转IO就可以输出

楼主:
请问可以具体一些吗。您的意思时通过接受串口输入的数据根据数据对IO口操作吗

网友C:
呵呵 那只能别嫌麻烦 自己挨个写

网友D:
只能自己一点点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