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结果测得为2v

楼主(2020-09-10):
AC, DAC, ST, AN, se
用stlink将单片机连上电脑后,用HAL_DAC_SetValue(&DAC_Instruct,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4095);设置dac输出,结果测得为2v

网友A:
应该是多少

网友B:
这个结果不应该是3.3v吗

楼主:
改变dac的数据值输出的电压也不是线性变化的

楼主:
比如HAL_DAC_SetValue(&DAC_Instruct,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410);dac输出小于0.15v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在悬空的状态下测得的啊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带载能力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