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的功耗估算

楼主(2020-09-10):
请教各位坛友 有关D类功放的功耗如何估算事宜 比如TPA3255,48V供电,PBTL时,带负载2ohm。此时48V需要供电多少电流,TPA3255本身的功耗大概是多少?

网友A:
2欧负载太小了吧

楼主:
T叔没有看到内容

@tyw :好的 谢谢
tyw
现在有了.

网友B:
一般我按80%的效率计算(多预留一点功率)。比如某个D类我用32V供电,4欧姆负载最大输出功率 2*125W RMS,则电源要求 2*125/0.8=312.5W,买32V 10A就可以满足要求,当然,我实际会买12~15A的电源。

网友C:
手册里有损耗的曲线,不过没有2欧姆的,但是有2欧姆PBTL输出的建议

D类就是开关状态,按照开关电源的方式计算损耗。

对于输入电源,这种大动态系统,输出电容要足够大,并且最好选专门的音频用的大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