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利用场效应管控制IRS2092的输出的状态,是否可行

楼主(2020-09-10):
如果利用单片机输出的0/5V信号控制场效应管的Rds,利用分压原理,是否可以控制IRS2092的CSD引脚,让IRS2092处于不同的状态
其中CSD引脚和IRS2092的输出的关系,如下图:

其中Vth1,和Vth2和VAA(我在图中使用的VAA是48V)的关系如下图:

另外场效应管(IRF3710)的部分参数如下:

另外,如果可以控制是否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求大神高见

网友A:
是可行的,  注意 ENABLE 信号提供的电压范围, 能否完全开通 MOS 管

网友A:
还是可行的,  只是要注意 ENABLE 的电压范围

楼主(2020-11-09):
引用 网友A:
还是可行的,  只是要注意 ENABLE 的电压范围

好的,明白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