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A会有half,B没有啊?

楼主(2020-09-10):
(无正文)

网友A:
看头文件中的定义

网友B:
建议看ePWM和HrPWM的用户手册。

网友A:
对,目前F280x之后的ePWM模块相比F281x和LF240x的EV是enhanced PWM,除了PWM本身的灵活配置外

网友C:
嗯,同时A通道可以实现高精度的PWM,使用的是CMPA比较寄存器,则正常的比较寄存器如CMPB是16位,但A会扩展到32位

网友D:
是的,但A会扩展到32位,其高16位与CMPB一样,但中8位用于配置高精度,低8位reserved.

网友A:
A会扩展到32位,中8位用于配置高精度,低8位reserved.

网友E:
正常的比较寄存器如CMPB是16位,但A会扩展到32位

网友F:
A 是32 位寄存器的问题,  最好看一下手册,  详细能清楚它

网友G:
应该是两个寄存器不一样的原因导致的,从而寄存器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