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果知道指令执行的cycles,那么怎么计算执行时间呢?

楼主(2020-09-10):
时钟默认设置,完全没有更改.也就是说16Mhz进行了8分频,那么fcpu为2Mhz,一个cycle执行时间应该是0.5us对不对?
我有一段延时程序Delay(10000),根据汇编指令计算,进入需要8个cycles,出来需要7个cycles,中间执行需要6个cylcles,那么
Delay(10000)需要的cycles应该是15+9999*6=60009个cycles,实际IAR的软件仿真确实是这么多.
于是进行测试,代码如下:
  while (1)
  {
    Delay(10000);
    E_PORT->ODR ^=E_PIN ;
  }
基本上,可以忽略管脚反转指令和跳转指令的时间,那么输出的波形周期应该是30hz

但是放在硬件上面跑起来,示波器测量的周期是20.03hz,相差太多了.
如果知道指令执行的cycles,那么怎么计算执行时间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标准库函数呢?

网友B:
示波器测量的周期是20.03hz,相差太多了.

网友C:
中间执行万一不是6 cycles呢? 说不定是4 cy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