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能否保证多次执行时间完全相等

楼主(2020-09-10):
请问各位, 如果一程序段,关中段,有函数调用,能否保证多次执行时间完全相等

网友A:
取决于你使用的时钟芯片的稳定程度

网友B:
应该误差不会太大

楼主:
也就是流水线不会影响到同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

楼主:
不同状态下不会多几个周期少几个周期?

网友C:
那得你自己算啊

楼主:
再请问下各位,如何精准定时?

网友D:
要求多少啊

楼主:
几百ns,精确到一个指令周期,定时器有点搞不定,进出中断好多指令周期

网友E:
你现在怎么弄得

楼主:
我现在是 RPT循环NOP

网友F:
只能用NOP了

网友G:
这个不能保证的。

网友H: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网友I:
有源晶振差不多的。

网友J:
有其他的影响吗

网友K:
计算量都一样吗

网友L:
这个不好确定的。

网友M:
一般差不多的。

网友N:
多次执行时间应该差不多。

网友O:
楼主需要做什么操作吗?

网友P:
程序的计算量也不一样。

网友Q:
定时器可以实现间隔差不多。

网友R:
时钟信号不能确定。

网友H:
代码差不多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定时器确定相同的执行间隔。

网友S:
主要还是跟代码有关系的

网友K:
无源晶振很难保证到

网友T:
有超出范围的吗?

网友U: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P:
浮点的计算量不同吧。

网友V:
具体说一下要实现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