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头文件和函数文件

楼主(2020-09-10):
因原来在main()函数的文件中有太多的变量和函数,我想新建的一文件,将大部分函数和变量的定义及实现放在新建文件中,该如何操作,望指教

网友A:
移过去就是了,在调用的地方加extern声明即可

网友B:
或建议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C:
一般是采用.c/.h文件对的形式,例如 code.c,code.h。
.c 文件存放代码实现,.h文件存放函数声明等

网友D:
建议研究一下MCC生成的代码结构,这是很好的例子

楼主:
建好的文件是放在当前项目文件中吗?如何调用?

网友E:
在X IDE里面, 分别在source/header那里点右键, 选新建文件, 会自动生成对应的.c, .h文件的模板的..

网友F:
至于调用最简单了, 你可以先用MCC生成一个项目, 然后学习一下, 照葫芦画瓢, 简单容易.

网友G:
到github去看看开源代码,看看别人是怎么写库的。

网友H:
放到同一个工程里面,main.c里面包含.h文件即可

网友I:
.c文件放定义
.h文件放声明
main.c包含新建的.h

楼主:
差不多弄好了,我定义两个.h文件声明两部分变量和函数;同时也定义了两个.c放了各自的变量和函数

楼主:
如果在两个.c文件中要相互调用对方的函数和变量,在.c中包括对方.h说不能打开,但在main()中的.c中包括是正常的,难道用extern再声明一下吗?

楼主:
如果在一个.c中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那如何在其它的.c中应用uint16?

楼主:
在main.c中包含.h正常,如果在另一个.c中包含,就提示打不开文件,为什么?

网友J:
直接定义就完了,然后头文件包含进来。

网友K:
可能是绝对目录与相对目录不同的问题

网友L:
当前工程下新建文件夹,然后在里面移动文件哇

网友M: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放在.h 里, 不要放在.c里

网友N:
现在很少有人用一个main.c文件搞了

网友O:
基本上都会按照模块分成不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