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16BIT 的 ADC 4.096 V 的参考电压 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楼主(2020-09-10):
16BIT 的 ADC 4.096 V 的参考电压 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A:
电源用 隔离的电源 供电!

网友B:
计算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4.096 V/ 65536 = 0.0625mV 哈哈,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  来自于内因外因, 如 ADC 噪声, 外部参考信号的噪声等因素

网友D:
假如Vref-= 0V的话
4.096/(2^16) V = 6.25*10^(-5)V = 62.5uV

网友E:
可以粗略算一下、

网友B:
我想的是但是电压的波动和 地线的干扰 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嘛??

网友F:
看你选什么样的基准了,若是选REF5xxx系列的基准芯片,绝对精度能到0.05%,温飘控制在3ppm/degC。

网友G:
uV的精度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