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

楼主(2020-09-10):
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

网友A:
没用过,估计能吧

楼主:
如果能,怎么实现?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楼主:
我想将断点放在中断服务程序内

网友B:
中断的是实时处理的,这个仿真真没有试过的

网友C:
楼主可以使设置断点来观察一下的

网友D:
可以做仿真的。

网友E:
外部中断怎么不能产生呢

网友F:
要对什么芯片仿真呢

网友G:
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

网友H:
楼主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I:
这个可以做。

网友J:
跟仿真器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F:
软件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都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L:
外部中断仿真是硬件触发吗

网友M:
就是硬件实现的。

网友N:
能够触外部中断信号。

网友O:
硬件支持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P:
就是正常的硬件仿真。

网友Q:
要做软件的硬件仿真吗?

网友I: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R:
正常的进入中断代码就可以。

网友J:
如果是硬件没有问题,就可以做仿真。

网友S:
外部是硬件的吗?

网友K:
能够做这个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