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寄存器的位定义

楼主(2020-09-10):
(无正文)

网友A:
CCS自带的帮助文件里应该有吧

网友B:
F2812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能否给截个图啊!

网友C:
这个我暂时不太清楚的,帮着顶一下的

网友D:
这个直接得根据资料说明设置的就可以的,还有这跟单片机的位数相关的。

网友E:
急需,  你可以查编程手册, 或者软件里的寄存器头文件也能看明白

网友F:
在编程手册中是有的,数据手册中应该没有。TI的编程手册是一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