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的标志位是什么时候置位什么时候清零,详细点

楼主(2020-09-10):
串口的标志位是什么时候置位什么时候清零,详细点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fa635414a216147917112866.html
看UART的中断部分

网友B:
在中断里面清0的

楼主:
串口发送的标志是在要发送数据的时候置位的。

网友C:
中断处理程序里清的

网友D:
看你是发送标志还是接收标志呢,应该是手动清零的,不会自动清零的。

网友E:
有些标志位是自动清零的,有些需要手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