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源的分类!

楼主(2020-09-11):
昨天的研讨会上,开篇提到的电源分类,明显是不完整的,只说了很小的一类。

本贴详细说明所有的电源分类。

既然要分类,就要有个分类标准。按照控制信号的不同,管理IC分为线性和开关调节器两种:

如上图所示,左边的线性调节器,用~符号标示的是模拟信号,而右边的开关调节器用方波标示数字信号。

线性调节器可以再具体分类。
大家都知道,反馈有4种基本类型--串联-并联反馈,并联-并联反馈等,其中串联--并联结构是最适合作线性调节器的,也是通常最普遍采用的,如下面的作图所示。

而另一种结构--并联-并联结构,如上面的右图所示,也是适合作线性调节器的,但是用的较少,因为电流模电路虽然优点特别多,但却一直得不到重视,不如电压模更流行。

即便是串联--并联反馈型线性调节器,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种:HDO和LDO

上面的左图是LDO,右图为HDO。

对于同样的输出电压,虽然HDO高压差调节器的效率,一般会低于LDO,但是HDO优点还是贼多的:

论稳定性,它比LDO强!
论占用芯片面积,它比LDO少的多;
论电源抑制能力,它比LDO强;
论负载瞬态响应,它比LDO牛!!

所以,除了效率高点,LDO不比HDO强多少。

LDO之所以采用PMOS调节管的居多,是因为NMOS管需要有高压VG,为此需要实用电荷泵之类的电路,于是电路就复杂了。

@xukun977 :good
@zyj9490 :这码字画图得个把小时,太费时间了,等会有空录个视频,传到B站,到时候发个连接过来。
X大,能否将LDO和HDO的小信号环路函数推一下,来说明此二者的响应的差异。好人做到底。大家都是工程师以上,直到根本。

楼主:
以上内容,有个常见的易错点,分不清什么叫LDO,什么结构叫HDO,例如这个:

一般来说,压差究竟是低,还是高,参考数据是600mV,低于600mV就叫LDO,高于就叫HDO,典型的LDO压差在200--300mV之间。

上图中左边两个电路,压差=VBE(0.6V)+VCB≈1V>0.6V,是不能叫LDO 的!如果是达林顿NPN是2V左右,如果是PNP管是0.1V-0.2V,如果PMOS,压差等于导通电阻RSD*iL也很低。

也不能一看到调节PASS管使用NMOS或NPN,就以为是HDO,也是错的。
下图就是LDO!

这种电路图画的特别传神,因为VG电压高,人家就把连线画在VDD上面,有创意!!!

楼主:
刚来论坛逛的网友可能要说了,你这个13装的可以啊,人家是上市公司老总,或者是知名公司的讲师,不如你懂?

不好意思,我是学analog IC design的,对于这些基本知识,我还是有点发言权,有点资格评论的。

关于LDO的补偿,大致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比较古老的方法,是借助于芯片外的电容补偿,对电容ESR有特定要求,这种方法不太好。

第二种方法,是在芯片外部的取样电阻R1上,并联个小电容:

稍加推导可知,并联电容,不但贡献个零点,还贡献个极点,但是零点在前,极点在后,可以提供超前补偿。

零点频率是-1/R1C,而极点频率是零点的(1+R1/R2)倍。

第三种补偿方法,是在芯片内部补偿,具体方法可就多了。

网友A:
LDO 跟HDO的基准电压在正跟在负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 跟HDO的基准电压在正跟在负有什么区别?

PASS管一个反相,一个同相,要保证负反馈,基准一个要接同相端,一个接反相端。

网友A:
大佬,您帮忙看一下  下面这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动作的?这是一个恒流芯片的内部框图

楼主:
开关电源的分类:

开关电源总体上按照输入和输出来分,大致可分为AC-DC,DC-DC,DC-AC,AC-AC,其中仅仅是DC-DC这种电源拓扑,现在大约有将近600种!!!

DC-DC转换技术从1920S到现在2020年,100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发明6种拓扑结构

楼主:
按照拓扑的不同,下图中第一个图,叫第一象限斩波器!!

如果下面第一个图(Buck)中的G和二极管互换位置,拓扑就变了,名字也变了,叫第二象限斩波器。

这两个斩波器的输出电压,对于第一象限斩波器,输出Vo=D*Vin,第二象限斩波器的输出电压Vo=(1-D)Vin

如果允许改变电源极性,如下图,这个就叫第三象限斩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内容,有个常见的易错点,分不清什么叫LDO,什么结构叫HDO,例如这个:

压差=VBE(0.6V)+VCB≈1V

请问vcb为什么是0.4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VBE(0.6V)+VCB≈1V

请问vcb为什么是0.4V左右的?

理论上,不给0.4V左右的电压也行,工作在最上面灰色椭圆区,此时工作在低环路增益状态,输出电压和理想值有差别。

给0.3~0.4V左右的电压,让它工作在下图中红色箭头区,这是最理想的线性工作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林顿,它若干电阻沒有画出。

才看到,谢谢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