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求助:大神们,有见过这样子的器件么?干啥用的?

楼主(2020-09-11):
今日维修家电,遇到这么个大家伙,电源部分的器件,塑壳内部能看出来是个共模电感,但是外圈绕有两路很细的铜丝,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大佬有用过这个产品的么?

网友A:
可能是电流互感器,测量穿过该器件中心孔导线的电流。

应该是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B:
漏电检测的吧!电流互感

有用过此类的东西么?

网友C:
不像是互感器

网友D:
很多变压器外面都绕有铜箔并接地,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再有看到过绕半圈的变压器,你这个可能是绕半圈的。

网友E(2020-10-15):
看不到图,,磁芯接地的吧

网友F:
无图无真像

楼主:
我上传的图片去哪了?之前有的,前几个留言肯定是见过的。

网友G:
就是当互感器用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C(2020-11-18):
这个估计是用来跳闸保护用的,如果确定里面是共模电感,那LN线上如果电流相等差模电流在这个磁环上不产生什么信号;如果漏电了,LN线电流不相等,磁环就会感应出磁场,外部小线圈就能测到这个磁场.从而切断电源.类似漏电保护器.

网友C:
也有可能要传输一组小信号也需要共模滤波,电源和信号公用一个磁环?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