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NTC温度检测电路 问题如图

楼主(2020-09-11):
NTC温度检测电路  问题如图

@yufuming007 :原来如此!就是这个原因?拉低是直接到系统GND了?
为了省电啊。平时IO拉高不耗电,要检测的时候拉低检测。

网友A:
省电设计啊,IO为高,则不耗电。

网友B:
或许是为了低功耗,
IO置高 基本不耗电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在理电池供电系统中,  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网友D:
是为了省电。不过我一般使用IO提供电源,PTC一端接地,是为了抗干扰和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为了省电。不过我一般使用IO提供电源,PTC一端接地,是为了抗干扰和可靠性。 ...

你这样也是可以的  本质开始控制IO  需要检测的时候给高电平或者给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为了低功耗,
IO置高 基本不耗电了

这个温度检测  不需要一直判断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温度检测  不需要一直判断的吗?

从ADC采样到显温度
ADC函数尽量写长点
里面尽量包含驱动继电器或可控硅之类
算好1秒处理一次

或者简单点的,设个标志位每1秒处理一次
如if(1S)  调用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