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的ADC采样时间咨询

楼主(2020-09-11):
像GD32F150G8
我想2us定时器间隔去采样ADC_SAMPLETIME_55POINT5  这样时间够,ADC_SAMPLETIME_55POINT5时耗时多少?

用的外部8MHZ晶振倍频的72Mhz,rcu_adc_clock_config(RCU_ADCCK_APB2_DIV6);

网友A:
        每个通道的时间包括采样保持时间和转换时间,其中采样保持时间是你设计的这个cycle值,也就是55.5cycle,转换时间是12.5cycle。按你现在的配置,单通道总时间是55.5+12.5= 58cycle,AD采样频率也要看你配多少,F150最高是14MHz。也就是单通道转换时间最小为58/14=4.14us。
        详细可以去看手册。我现在用的是E5系列的,E5的参考附件的75、76页。同样的F150的可以自己去找找手册的AD特性。

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用的固件库默认的系统时钟配置,没有自己修改的话,APB2时钟就等于系统时钟72M,ADCCLK=72/6=12M,(55.5+12.5)/12M=5.67us,你的2us定时周期太短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