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精度

楼主(2020-09-11):
  涡街流量计的精度问题一直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测量精度决定了流量计在工作中能否更准确的获取介质质量流量。首先我们先给涡街流量计进行下原则分类;涡街流量计按照传感器的连接方式可以分为法兰式和夹装式,按检测方式分为热敏式、应力式、电容式、超声式、振动体式、光电式和光纤式等。按用途可以分为普通型、防爆型、高温型、耐腐性、低温型、插入式等。按传感器和转换器组成分为一体型和分体型两种,按测量原理区分为体积流量计和质量流量计。
说到这里涡街流量计的精准度对于测量液体基本是在±0.5%R~±2%R,对于气体在±1%R~±2%R,重复性一般在0.2%~0.5%。由于涡街流量计的仪表系数比较低,频率分辨率低,所以仪表口径不宜过大通常在DN300以下。

影响涡街流量计精度的主要因素
1、干度变化:涡街流量计在测量饱和蒸汽时,要求饱和蒸汽干度不得低于85%,但在现场实际情况是饱和蒸汽干度在锅炉内就小于100%,而经过管道一段传送会出现干度低于85%的现场,它会使得测量精准指下降。
2、压力的变化:在热网管道中有很多的阀门和减压阀,这些都会改变管道压力,。涡街流量计并不是质量流量计,它计量蒸汽质量完全取决于管道流速和蒸汽密度,然而密度是由压力决定的,改变压力就是改变密度,在刚开启阀门同时还会改变管道流速,以上这几种状况都会造成计量存有误差。
3、管道及流量计震动:涡街流量计仪表系数误差是随着管道震动加速的增加而变大的,整体抗震性比较差。在相同管道震动加速条件下,无论震动频率如何变化,涡街流量计仪表系数误差随流量增大有减小趋势,小流量下受管道震动影响。同时涡街流量计仪表系数随管道震动频率的增大而减小。管道及流量计加固不好或是流量计靠近电动机就会产生震动。震动会对涡街流量计产生干扰,使得流量计测量值偏高或造成流量误判。
4、流量计出口侧通向大气:涡街流量计出口侧通向大气,会出现前后误差过大的现象,这会导致流速达到上限,因此不能正确反映流量的变化。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零点漂移和引压管布置不合理而造成的。
5、流量计前后直管段安装不符合要求:涡街流量计的安装对其前后直管段具有一定要求,如不符合要求会影响卡门涡街原理的正确形成,从而影响饱和蒸汽的测量值。
看到这里涡街流量计的精度决定了测量介质的准确性,因此在选购涡街流量计后,在装置前应具体浏览仪表说明书,防止安装后出现不必要的未知因素,影响测量精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