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对夹式涡街流量计

楼主:
法兰卡装对夹式涡街流量计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结构形式,其表体自身不佩带连接法兰,在与管道连接时,将流量计卡装于两片专用法兰之间,周围再用螺栓加固即可安装成型。具有体积小、结构简单紧凑等优点。对夹式涡街蒸汽计量表原理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
对夹式涡街流量计可正确计量瞬时流量、累计流量计、频率、温度压力,流量计可以输出4-20mA标准电流信号和脉冲信号,可与配套设备或计算机等其他控制系统配合使用。同时具有RS485数字通讯信号输出,也可选用RS232C及HART等现场总线数字通讯输出。用户可通过显示面板设置下限电压和下限流量,从而切除干扰性小流量信号。对夹式涡街流量计采用低频方波恒励磁抗干扰性强且工作稳定可靠。还具有自检故障与自诊断功能。在结构方面它的传感器采用整体密封铸造结构,防潮、防水性良好,适宜地下或是防潮环境安装。仪表传感器内无可活动部件、无压力损失,能源消耗较低、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

技术指标:
1、测量介质:液体、一般气体、蒸汽
2、公称通径:DN15~DN300(满管式)、DN150~DN2000(插入式)、DN2000以上口径协议供货
3、介质温度:-40~100℃(常温)、-40~250℃(中温)、-40~320℃(高温)、-40~350℃(超高温)
4、公称压力:1.6MPa、2.5MPa、4.0MPa(>4.0协议供货)
5、精度:±1%R,±1.5%R(满管式);±1.5%R,±2.5%R(插入式)
6、供电电源:+12VDC(三线制脉冲输出)、+24VDC(三线制脉冲输出型及二线制电流输出型)、3.6V锂电池、双供电
7、本体材质:304(其它材料协议供货)
8、防护等级:IP65(其它防护等级协议供货)
9、环境条件:温度-20℃~55℃,相对湿度5%~90%,大气压力86~106kPa。
安装注意事项:
①流量计的流向箭头方向应于管道内流体流动的方向一致。
②安装流量计的管道要符合上面所规定的前后直管段要求。否则会影响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严重会损坏流量计。
③安装流量计时,在电焊法兰或是管道的过程中,流量计须不在管道上,以免损坏流量计的内部配件。
④流量计运行前仔细观察流量计的安装及接线等是否正确无误。
⑤接通电源后观察液晶屏幕是否有流量显示。
⑥缓慢打开阀门,打开时间不小于2分钟,到一个较小的压力时停止,观察传感器周围是否有泄漏现象,并观察液晶显示屏是否有流量显示。
⑦若情况都正常,则开大阀门,稳定一段时间后观察液晶显示屏的流量是否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