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TMOS问题

楼主(2020-09-11):
void TMOS_InitTasks( void )
{
  UINT8 taskID = 0;
  /* tmos Task */
  TMOS_Init( taskID++ );
  /* Hal Task */
  Hal_Init( taskID++ ); //硬件初始化
  /* LL Task */
  LL_Init( taskID++ );
  /* L2CAP Task */
  L2CAP_Init( taskID++ );
  /* GAP Task */
  GAP_Init( taskID++ );
  /* GATT Task */
  GATT_Init( taskID++ );
  /* SM Task */
  SM_Init( taskID++ );
  GAPBondMgr_Init( taskID++ );
  GATTServApp_Init( taskID++ );
   /* Role */
  GAPRole_PeripheralInit( taskID++ );

  /* hid */
  HidDev_Init(taskID++);
  /* Application */
  HidEmu_Init(taskID++);

  //USBHID task
  UsbHid_Init(taskID++);

}
上面的函数上面时候执行的?原理什么的有人能解惑一下吗

楼主:
没找到这些函数ID的用法

楼主:
我感觉没表达清楚,我想知道这个图中红圈部分set event之后会执行什么回调?执行这个回调的接口是什么?是这个ID么?

网友A:
在这里处理的

网友B:
你好,可以参考EVT例程中,BLE文件夹下 CH57xBLE协议栈库说明.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