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主控IIC模式读取MPU9250的磁力计数据,数据总是显示为0?

楼主(2020-09-11):
最近在用IIC方式读取磁力计数据,因为在单片机的一个IIC上需要连接两个MPU9250模块,所以其中一个磁力计直接使用单片机IIC读取,可以正常读取数据,并且更新;另外有一个磁力计使用主控IIC去读取磁力计,读取的数据都为零,并且更新速度特别慢,甚至是五六秒才更新一次,设置了延时,每一次读取数据读取一位,并判断了ST1和ST2标志位,没有判断标志位时,还能读取数据,但是有好几次数据读出来一样,感觉更新比较慢,网上说磁力计的更新速度最大为100hz,并没有在寄存器手册中找到说明;遇到的问题有点多,请大佬帮助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是同一个IIC总线上挂了两个磁力计么?有没有地址区分?一个用硬件IIC读取,另一个是软件模拟IIC读取?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

对,是同一个IIC挂了两个磁力计,都用硬件iic方式读取,有地址区分,就是读AK8963的方式一个是直接由单片机读取,另一种是通过读MPU6500,操作磁力计读取数据,mpu9250里面集成了两块芯片,一块是mpu6500,一块是AK8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