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家采集热电偶信号的运放输出读数不稳问题

楼主(2020-09-11):
Hi 高手们,请教关于一个热电偶信号通过运放采集的问题,热电偶信号(利用温差电效应用于合金测试,由一头恒温滚烫的探头铆上一根线,和另一根线用鳄鱼夹夹住待测合金常温的这边,构成2根类似热电偶的信号线)通过100倍的运放和电压跟随出来读数显示不稳。比如不锈钢是-4到25之间,它会从10多飘到30多。

我以前测绘的电路如下:一张是给探头恒温加热的电路,一张是信号放大的电路。请大师们帮看看什么造成这么不稳定的,谢谢!

网友A:
它会从10多飘到30多。
大概问的是这个问题,    得看看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漂移?
这得你自己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