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7801 设置LVD复位电压防止系统受电压影响频繁复位

楼主:
不知大家是否碰到过以下情况:1. 当MCU供电电压较低时,MCU正常工作;
2. 当MCU驱动较大功率部件时,MCU供电电压下降复位电压以下,导致MCU复位;

3. 在MCU复位过程中,不驱动功率部件,MCU供电电压上升,使MCU复位回到1;
系统竟然在不断复位,有强迫症的你肯定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接受这种情况的话,估计你不会继续往下看了)

~~~~~~~~~~~~~~~~~~~~~~~~~~~~~~~~~~~~~~~~~~~~~~~~~~~~~~~~~~~~~~~~~~~~~~~~~~
7801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首先看下7801的LVD (lowvoltage detect)

可以看到,7801的LVD模块可以检测1.8V/2.55V/4.2V三种电压。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当供电电压上升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默认LVD开启V_LVDL(2.55V)检测(可以查看参考手册默认值哦),MCU保持复位状态,待电压上升至V_LVDL时,MCU复位成功开始工作,当电压下降至V_LVDL时,MCU开始复位(因为默认开启了LVD)。
默认情况下场景就与本帖开头描述的现象是一致的。假如我们配置成已下3种情况,就不会出现反复复位的情况了。
1. 电压上升至V_LVDL(2.55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2.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3.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V_LVDL(2.55V)时MCU进入复位;
详细的操作见源码哦!!!

楼主(2020-09-11):
~~~~~~~~~~~~~~~~~~~~~~~~~~~~~~~~~~~~~~~~~~~~~~~~~~~~~~~~~~~~~~~~
我们看一下测试结果(黄色线是MCU供电电压,绿色线是MCU正常工作输出PWM哦,实际上是LED2闪烁                              ):
1. 默认情况下,供电电压大于2.55V才工作(输出PWM)

默认情况下,供电电压大于2.55V才工作(输出PWM)

默认情况下,供电电压大于2.55V才工作(输出PWM)

楼主:
2. 电压上升至V_LVDL(2.55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2. 电压上升至V_LVDL(2.55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2. 电压上升至V_LVDL(2.55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楼主:
3.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jpg.jpg (84.29 KB )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POR(1.8V)时MCU进入复位

楼主:
4.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V_LVDL(2.55V)时MCU进入复位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V_LVDL(2.55V)时MCU进入复位.jp.jpg (84.36 KB )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V_LVDL(2.55V)时MCU进入复位 ...

电压上升至V_LVDH(4.2V)时MCU退出复位,电压下降至V_LVDL(2.55V)时MCU进入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