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地址不连续

楼主(2020-09-11):
IAR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地址不连续

楼主:
查找了好久都想不明白原因,有段代码我注释掉的话,编译的bin文件大小就很正常,但是好像又不是这段代码的原因

网友A:
逐句逐句查

楼主:
嗯,逐句注释掉,每条都没有问题

楼主:
想不明白,注释掉那段代码后bin文件是24K,加上那段代码是50K

楼主:
但是我看map文件,falsh就只占24K左右,但为什么编译出来就是50K呢?

楼主:
我看了下bin文件,中间有一段地址0x690到0x5FF0这一段是空的,大概占22K左右,是因为这一段地址才导致bin文件50K。

网友B:
注释掉的代码可以贴一下

楼主:
这感觉不是代码的问题,我把函数里的代码全删了,就剩一条A9G_Send_Cmd(GPS_READ_RATE,sizeof(GPS_READ_RATE)-1,GPS_OK,100,5);的时候,编译出来是24K

楼主:
但是,我把这条代码copy一次,就变成50K。

楼主:
不copy,我再声明一个变量,它也会编译出50K,就很奇怪。

网友C:
应该说是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C:
从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自己没有注意过这点  不过我也没有失败过烧写

网友E:
bin文件会有地址?

网友F:
直接用HEX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