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片单片机上烧写不同的程序

楼主(2020-09-11):
同一片单片机上烧写不同的程序

网友A:
你往单片机烧啥都行 不就是0和1么

网友B:
肯定可以.

楼主:
烧写步骤,是不是一个程序建一个文档往里边写入?

网友C:
难道是烧写 bootloader & app ?

网友D:
自已买一块板子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E:
问题不清楚,
你可能指的在单片机上烧写不同两种功能的程序吧,完全可以,关键是你怎么让两个功能的程序按照你的要求切换。

楼主:
估计是烧录器没这功能。  你为何不把两个文件合并了,一次性烧进入呢。

网友E:
请楼主详细说明用途才好分析

网友D:
冒似 LZ 没用过 U1 , U2 上位机软件

网友F:
首先建立工程,然后建立文件,编译成hex文件,OK,有一个了;然后重复着来,继续建立工程、文件···或者直接把文件add进工程····

网友C:
两个不同的程序烧到同一块单片机里面,请问单片机怎么执行这两个程序?

网友G:
为什么不把两个程序的功能函数合理安排再放在一个主函数里面,进行烧写呢?

网友H:
两个程序烧到一块芯片上有意义吗?

网友B:
有这种事情,单片机的程序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开发的,为了互相保密,各自烧写各自的程序。

网友I:
只是在5年前的PIC研讨会上听过这么一耳朵。很多事情的意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看到的,就能看清楚的,也不是某个人认为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的。

网友B:
这东西啊,2进制代码还要保密?!怎么调试?!

网友J:
楼主想要说什么?
还真不是很明白,你想说啥。哈哈

网友H:
方法一:
所有程序合并成一个文件,一起烧进去;
方法二:
先烧一个支持IAP的程序,然后用这个程序提供的IAP接口烧写其他程序;

网友G:
用分散加载法
好像有个类似include的命令(incbin),是汇编伪指令,可以直接把二进制文件引入汇编区域,原封不动。用一个标号就能表达数据起点,再通过link的脚步,让它去到你分配给他的FLASH区域中去,理论上完全可行。不过不是分成两个文件烧录,最终也还是一个文件,只是被原封不动的包含了而已。
不用incbin命令,就直接分区就是了,利用分散加载,分批烧录。要看芯片行不行了吧。

网友C:
第一个程序被擦除,第二个程序覆盖。

网友F:
不跑操作系统是不能同时跑两个不同程序。
不过你可以把两个程序源码移植在一起,重新编译再烧写。不过要注意一些功能寄存器的赋值

网友D:
烧写步骤一般都在相对应的工具的DataSheet里有,且写得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