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编码器和PLC怎么接线

楼主(2020-09-11):
请问编码器和PLC怎么接线,我不懂,是向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根据两边的接口定义,一一对接

网友B:
只要把ABZ三线分别接入PLC规定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接点上,另外A-B-Z-共同接入公共点上

网友C:
ABZ三线分别接入PLC的高速计数器的输入接点上

网友D:
根据接口定义对接起来就行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