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g2553的flash擦除后为什么全是0xffff?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11):
有具体现象解释下吗

楼主:
你观察内存里面的时候,擦除后的数据是不是全为0xffff,但是擦除时操作是:空写的为0x00,那擦除后内存数据应该是0x0000才对啊,没找到解释的资料

网友B:
还有什么现象

楼主:
进行字节修改后,该段的所有高字节(即奇地址)为0xff,低字节(即偶地址)为0x00

网友C:
我怀疑你数据都正确不

楼主:
写入的数据,读出的数据,以及修改的数据,都正确,就是不明白刚才提的那两个问题。

网友D:
擦除并不是一定是全部是0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是,擦除有的是写0,有的是写1。具体要看手册里怎么写的

网友F:
擦除后不就是全f吗?

网友G:
这个跟芯片原始的设计有关系的

网友H:
这个是不是由芯片型号不同

网友I:
Flash 的编程原理都是只能将 1 写为 0,而不能将 0 写为 1

网友J:
,flash和EEPROM的擦除都这样的。

网友K:
调用擦除函数

网友L:
你写之前是不是把他 擦除页啦

网友M:
整片 EEPROM 都写入 1

网友N:
是外部的flash吗?

网友O:
调用的是什么指令呢

网友P:
擦除肯定是要置位的。

网友Q:
不是全是0xffff吗

网友R:
这个都是写入1的

网友S:
指令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T:
在 Flash 编程之前,必须将对应的块擦除,而擦除的过程就是把所有位都写为 1 的过程

网友U:
内部的flash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V:
这个的填充的0xffff。

网友W:
相当把原来的擦除

网友X:
擦除可以将非0XFF,搞成0XFF.

网友Y:
应该是整个都删除了。

网友Z:
flash的设计的时候就是写入1

网友AA:
这个的参数就是写入0xffff

网友Z:
硬件特性决定的。

网友S:
flash擦除后,flash上的内容都是变成0xffff

网友AB:
这个是有flash的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