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C 配置PWM提示错误

楼主(2020-09-11):
MCC 配置PWM提示错误

网友A:
具体什么报错,截图看下

网友B:
找不到头文件

网友C:
中断函数不是这么写的吧,MCC应该会生成中断入口的啊

网友D:
自动生成的接口没有吗

网友E:
1,这不是错误,只是提示你,你设置了timer2后分频比,但timer2后分频比不会影响PWM模式中的计算。
2,你这两个main.c里的中断服务程序肯定不是MCC产生的,你如果想写中断服务程序,那你的语法写错了。void __interrupt() xxx(void) interrupt前有两个下划线。
3,自己不清楚语写、又法的时候,多看看XC8用户指南。

网友F:
MCC的那个报错, 你按字母意思理解就好了, 只是一个warninig而已

网友G:
你虽然用了MCC, 但是似乎你没有点 generate 按钮, 没有生成代码

网友G:
点击 generate生成代码之后, 是酱紫的...

网友H:
同学习MCC用法

网友(2020-10-11):
XC.H就是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