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再次连接死活连接不上

楼主(2020-09-11):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配置呢

楼主:
重新配置之后也连接不上

网友B:
那估计就得重新安装仿真器驱动了

楼主:
重新安装了仿真器驱动也不行

网友C:
先检查检查低级错误,  比如连接线得到问题,  接插件的接触问题

网友D:
拔仿真器的usb,换其它的接口,然后重新装仿真器驱动

楼主:
哥,试过了,依然是同样的状况

楼主:
可奇怪的是,另一块版直接插上就能连接上,不知道是为什

网友E:
怎么个连不上法啊

网友F:
连接不上一般是硬件的原因,换块板子试试看。呵呵

楼主:
换一块板的话,可以连接上,不过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G:
看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芯片烧坏了?

网友G:
硬件部分有没有问题,供电正常吗

网友I:
拔仿真器的usb,换其它的接口,多拔几次

网友G:
连接不上可能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J:
装了一次系统试试

网友K:
把驱动装上就好了

网友L:
开发板上电没?

网友M:
首先确认仿真器的型号

网友N:
测量一下晶振的输出

网友O:
首先是关于仿真器,驱动和配置文件都得安装正确

网友P:
有时候非得重启电脑才能连接上

网友Q:
仿真器的驱动程序是不是正确安装了?

网友R:
怀疑是驱动装的问题

网友S:
重启板子或电脑

网友O:
可能CCS根本就没连上仿真器

网友T: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U:
看看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仿真器不是叹号,叉号或者问号吧

网友V:
这个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U:
ccs不是特别稳定

网友N:
连接有一系列设置的(目标芯片、仿真器类型等),都完成没?

网友W:
确认硬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X:
还有管脚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Y:
电压3.3,1.8都正常吗?

网友Z:
关闭CCS 和板子 再重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