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3能够独立触发吗?

楼主(2020-09-11):
ADC1与ADC2为规则同步触发模式转换10路工频模拟信号,想用ADC3独立转换3路直流信号,ADC3能够独立触发吗?

网友A:
ADC3是可以独立触发的。本人407系统,ADC1、ADC2为双ADC工作模式,由TIM4触发,ADC3采用软件触发。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按理来说,是可以的。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C:
当所选ADC模块独立工作,即不与其它ADC构成主从模式时 完全可以独立触发的。

网友D:
当然可以啊。

网友E:
肯定可以啊

网友F:
配置不出来吗

网友G:
当然可以独立触发的,你用的是哪个芯片?

楼主:
STM32F407IGT6

楼主:
ADC1与ADC2的规则转换工作正常,DMA读取数据正常

楼主:
ADC3折腾了半天了,就是不工作。

网友H:
ADC3完全可以独立工作的,可以独立触发。

网友I:
并非一定要工作在主从组合模式。

网友J:
当然可以,本来就是完全独立的;

楼主:
没问题了!原因是选TIM8-CC1触发ADC3,但是TIM8-CC1没有正常工作,所以不能触发ADC3

网友K:
应该可以独立的啊

网友L:
可以啊 估计你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M:
应该每个都可以独立触发的啊

网友N:
对,要跟他相关的每个环节都搞对。

网友O:
当然可以独立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