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BLE MESH

楼主(2020-09-12):
官方下载的BLE MESH  DEMO  ,编译环境是KEIL4,没做任何改动,但是一编译就是一堆错,是哪里需要配置吗。

楼主:
来结个贴,问题的原因是我用的 keil的版本和demo用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结个贴,问题的原因是我用的 keil的版本和demo用的不一样

需要keil 5 ,支持C99 Mode

网友B:
BLE的mesh网络的demo是在哪里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E的mesh网络的demo是在哪里找到的?

去官网下载最新的资料,里面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LE的mesh网络的demo是在哪里找到的?

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9EVT_ZIP.html  ,EVT例程中BLE/BLE-Mesh 有相关的例程和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9EVT_ZIP.html  ,EVT例程中BLE/BLE-Mesh 有相关的例程和说明 ...

有没有相应的开发板,可以借来跑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相应的开发板,可以借来跑一下吗?

CH57x的评估板即可,可以联系销售申请CH579评估板,联系方式:025-52638399

网友C:
这款评估板需要一个就可以进行评估了吧。别的不用了吧,不需要申请很多,组成mesh网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款评估板需要一个就可以进行评估了吧。别的不用了吧,不需要申请很多,组成mesh网络吧
...

一块评估板可以通过Mesh与天猫精灵连接,体验通过天猫精灵控制该评估板,也可以通过三块评估板进行Mesh组网测试,参考EVT中的例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评估板可以通过Mesh与天猫精灵连接,体验通过天猫精灵控制该评估板,也可以通过三块评估板进行Mesh组 ...

你好,我这里有三块CH579的板子,其中一块作为publish使用,另外两块作为订阅者使用,三个设备的节点地址都不一样,但是我组不了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有其中一个节点不停的打印两个数字,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有三块CH579的板子,其中一块作为publish使用,另外两块作为订阅者使用,三个设备的节点地址 ...

您好,可以将一块板子烧录Self_Provisioner,其他两块烧录Generic_OnOff_Models,并确保下载时勾选清空Data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将一块板子烧录Self_Provisioner,其他两块烧录Generic_OnOff_Models,并确保下载时勾选清空Da ...

我按你说的烧录了,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看你们的代码,基本看不懂,我就想知道这些 设备之间交互数据使用的是哪些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你说的烧录了,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我看你们的代码,基本看不懂,我就想知道这些 设备之间交互 ...

BLE Mesh工程中的涉及的内容确实比较复杂,需要在理解Mesh的基础上阅读该工程代码,我们也会让工程师完善工程中的README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 Mesh工程中的涉及的内容确实比较复杂,需要在理解Mesh的基础上阅读该工程代码,我们也会让工程师完善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我自己在琢磨吧

网友D:
编译环境是KEIL4,没做任何改动,但是一编译就是一堆错,是哪里需要配置吗。

楼主(2020-10-13):
引用 网友D:
编译环境是KEIL4,没做任何改动,但是一编译就是一堆错,是哪里需要配置吗。 ...

换成KEIL5

网友E:
问题的原因是我用的 keil的版本和demo用的不一样

网友F:
官方下载的BLE MESH  DEMO

网友D:
好像不好弄,系统的算法是keil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