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量产的产品使用stm32F103r8,写完程序后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0-09-12):
已经量产5年的产品,最近生产了10个板子,发现大多无法工作,运行速度非常慢,推断可能是工作频率问题。经过更改外部晶振和旁路电容,恢复正常了。后测量外部晶振的对地电压1.7到1.8v,发现明显比之前的板子2.2到2.3v要低。这个规律很明显。
继续追查发现这次购买的芯片产地是中国,之前的都是马来西亚。可是不明白这个和不起振的关系,请问各位朋友是否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芯片封测地有差异是正常的。

你看看你的晶振电路跟之前是一样的吗? 晶振型号、旁路电容。

网友B:
晶振电路,还有旁路电容匹配的是否正确。

网友C:
感觉是周边的匹配电容的事情,楼主找到原因后,及时爆出来。

网友D:
应该是周边的匹配电容的问题,别的好像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D:
这个一定和外面的谐振电路有关系,真的是这样的。

网友E:
这种原因我碰到过,设计时的晶振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可能有些厂家的晶振在范围内,能正常起振,换了其它晶振后就有些不起振了。

网友F:
是不是有晶振不行。晶振便宜货很容易坏

网友G:
这种问题一般是晶体和其匹配电容问题,有可能晶体型号换了或厂家参数容差。

网友H:
2012年用的STM32F205也有同样的问题,晶振换了几个,电容也换了,不起振的还是不起振。改成内部RC起振,然后切换32678Hz工作。。。。。。

网友I:
用有源晶振稳定可靠。

网友J:
我感觉一定是外部电容的问题,电容一定是出现了问题,别的原因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K:
ST有晶振选型的设计指导,能否可靠起振要计算。但是主晶振是很容易起振的。

网友L:
应该是晶振和电容的匹配问题,前面那批产品没报出来并不代表设计上没问题,仔细看下手册吧

网友M:
我们也遇到过晶振质量差不起振的情况,后来也是换了晶振才工作正常了

网友N:
直接用内部晶振吧。还稳定些。除非你一定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USB 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封测地有差异是正常的。

你看看你的晶振电路跟之前是一样的吗? 晶振型号、旁路电容。 ...

晶振电路及其外部电路都没有改变。与老板子替换晶振,旁路电容后,有的板子依然存在,有的板子好了。

最新发现,发现问题的时候,是生产部门用st的 STM32 ST-LINK Utility写入的固件,我拿到板子后使用MDK直接下载固件,发现正常运行了,再用ST-LINK Utility下载固件,再无法重复故障了。

楼主(2022-03-15):
后期补充,最后发现和芯片排产地有关联,问题芯片是国内生产的标识为CHN  更换一直使用的MYS的正常了。询问供货商,其他客户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