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rosemount涡街流量计的测量误差分析

楼主(2020-09-12):
  rosemount涡街流量计由传感器和转换器两部分组成,传感器包括旋涡发生体(阻流体)、检测元件、仪表表体等;转换器包括前置放大器、滤波整形电路、D/A转换电路、输出接口电路、端子、支架和防护罩等。近年来智能式涡街流量计还把微处理器、显示通讯及其他功能模块亦装在转换器内。
  如果在涡街流量计使用时出现测量数据不准确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判断是哪个方面导致了流量的误差,下面来一起探讨下:
  1.温度影响
  温度对一般的流量计测量介质都会有影响,温度高低影响了介质的密度,粘度等等,这些都会让测量结果不准确,出现误差。消除此影响一般是对K系数进行修正。目前一些厂家的流量计已对温度的影响在软件中进行固定温度修正和实时温度修正。
  2.配管内经与流量计内径不一致造成的影响。
  3.选型影响
  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例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4.旋涡发生体迎流面堆积的影响
  如果被测流体中存在黏性颗粒,便可能会逐渐堆积在旋涡发生体迎流面上,使其几何形状和尺寸发生变化,因而流量系数也相应变化,因此在使用中要注意清理。
  5.安装影响
  安装方面问题主要是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如果长度不够则影响测量精度。
  6.参数影响
  产品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