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驱动SDIO的WIFI模块失败

楼主(2020-09-12):
自己画的NUC980板子,板载了AP6181模块,内部为43362,驱动失败。
新唐有没有提供此类WIFI模块的配置方法。

有人用NUC980驱动成功过SDIO的WIFI模块吗,NUC980所提供的内核源码支持哪几种SDIO的WIFI模块?

网友A:
除了SDIO协议外,还要看你那个模块的通信接口吧,不同的模块里面可能固件不同。又在SDIO接口上做了不同的握手协议。

网友A:
你这个解决方法还是要看模块的手册怎么讲,怎么在SDIO上通信。问题不是在980这边,搞清楚那个模块该怎么用后,才修改相应的配置

网友B:
没试过这个借口。

网友C:
你微信多少 我叫人帮你

你好 级别不够不能私信 QQ为245868243

网友D:
楼主解决没有勒?

没有解决啊,

网友E:
看下Linux内核中有无该wifi模块的驱动文件,如果有的话,需要针对NUC980的端口进行驱动文件的相应修改,然后重新编译加载。

网友F:
丰富的周边功能包含:10 组 UART 接口、双以太网、4 组 CAN 2.0 B 、8 组 USB Host 、双SDIO / eMMC 接口、NAND Flash 接口、QSPI NAND 接口、ISO-7816 接口和高速 USB 2.0 Host / Device 等,可以满足客户对弹性设计的需求。

网友G:
怎么会失败,究竟怎么回事?看看,看看咋弄的?

网友H:
究竟怎么回事?看看,看看咋弄的?

网友I:
怎么在SDIO上通信。问题不是在980这边,搞清楚那个模块该怎么用后,才修改相应的配置

网友J:
楼主应该看下WIFI模块的驱动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