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支持什么RTOS,直接的?

楼主(2020-09-12):
FreeRTOS 直接支持吧,不需要自己移植吧?
RT-Thread呢,也直接支持吗,没在RT-Thread Studio上看到。。。。

楼主:
是不是需要自己再移植一下啊。

网友A:
RTTHREAD支持的,,,RT-Thread Studio只能用ST的单片机,,NXP、GD其他的不支持

网友B:
freertos,liteos,ucos2/3,RTX,rtt都有官方例程

网友C: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也用RT-Thread Studio?

网友D:
所有的操作系统,应该是都支持吧,好像没有固定给的。

网友E:
RT-Thread呢,也直接支持吗,没在RT-Thread Studio上看到。。。。

网友F:
RT Thread 和RT Thread studio还支持AT32 mcu

网友G:
是啥rtos支持gd吧

网友H(2020-10-12):
一般的都支持吧

网友I:
freertos应该支持吧

网友J:
ti的那个系统支持吗

网友K:
主流的基本都支持

楼主:
没想到支持的这么多

网友L(2021-12-09):
支持FreeRTOS版本:V10.4.0以上

网友M:
支持RT-Thread的,只不过要自己手动移植。

网友L:
FreeRTOS 支持吧,移植并不难,你用哪个型号?

网友N(2022-03-01):
引用 网友B:
freertos,liteos,ucos2/3,RTX,rtt都有官方例程

我需要GD32F405的rtt系统例程  这个哪里找?

我这里有405替代的例程和原理图,你邮箱多少

网友O:
RT-Thread studio里面支持GD的开发板,但我用st-link,DAP-link都调试不了,仿真器只接了4线,VCC/SDIO/SDCLK/GND,没有RST,报错提示和RESET有关。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需要GD32F405的rtt系统例程  这个哪里找?

RTT帮助里面有Nano的移植说明,照说明自己移植一下就可以,觉得IAR下最简单

网友N:
引用 网友O:
RTT帮助里面有Nano的移植说明,照说明自己移植一下就可以,觉得IAR下最简单 ...

谢谢兄弟   我用的就是IAR   不过“RTT帮助”在哪?

网友O: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nano/nano-port-iar/an0040-nano-port-iar

网友O:
我照这个帮助,移植到了F303

网友N:
引用 网友O: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rt-thread-version/rt-thread-nano/nano-port-iar/an0040-nano ...

我将rtthread系统移植到GD32F405单片机工程上,但下载RT-Thread Nano文件中并没有device.c的文件,而多了一个cpu.c的文件,兄弟你也是这样吗?

网友P:
只要是不太小众的一般都支持吧

网友Q:
我就是跑的rt-thread.

网友R(2022-11-09):
使用Keil的R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