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中PCON.POF和MS51FB9AE中PCON.POF的定义改变了吗?

楼主:
请看我在两个芯片PDF手册中的截图,我把两个PDF关于POF的说明合在一个图里了,我估计是新唐在写中文手册的时候,把POF和GF1两个位的功能写反了,POF应该还是上电复位标志,GF1应该是在FB9AE里重新定义成了低功耗运行模式

网友A(2020-09-13):
去看手册前面关于简写的定义,看看POF到底是什么

网友A:
或者看看英文版的手册,是不是翻译错。

网友A:
POF应该是上电复位标志吧。

网友A:
第二个截图应该是LPR的功能。

网友A:
你看的手册写错了,换个版本看看。

楼主:
我看的是最新版本PDF

网友B:
003的肯定是对的。

网友C:
看英文版的描述才对
Power-on reset flag
This bit will be set as 1 after a power-on reset. It indicates a cold reset, a power-on reset complete.
This bit remains its value after any other resets. This flag is recommended to be cleared via
software.

网友D:
上次问过他们说是以英文文档为准,他们的中文文档很多地方没写好,好多地方错了

网友E:
重新定义成了低功耗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