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IIC通讯PCB走线,是否需要差分走线?我现在是走的比...

楼主(2020-09-12):
关于IIC通讯PCB走线,是否需要差分走线?我现在是走的比较分散?最高400K的频率

网友A:
IIC是差分信号吗?

网友B:
不建议走的跟分散,数据采样要参考时钟。clock可以包gnd

网友C:
I2C并非差分信号,并且速度也不高,一般在2MHz以下,所以对布线要求不多。

网友D:
i2c这种低速线随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走的跟分散,数据采样要参考时钟。clock可以包gnd

灌铜已经包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并非差分信号,并且速度也不高,一般在2MHz以下,所以对布线要求不多。

这个高速和低速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E:
线能走通就行, 包它个卵

网友F:
这么低速的信号,又不是差分信号,干嘛要差分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能走通就行, 包它个卵

NB哈哈

网友:
IIC根本就不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差分走线,画蛇添足

网友G:
先理解什么叫“差分信号”。

网友H:
楼上说得对,先学习概念,单端和差分是什么特点

网友I:
优化的走线方式是,数据和电源地并排等距,设备临近接入,上啦电阻分别配置在数据线的两个端点,线阻抗和端点电阻相同。

网友J:
引用 楼主:
灌铜已经包地了啊

立体包地,,,不是灌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