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一个IIC接口上连接两个MPU9250传感器,怎么设置磁力....

楼主(2020-09-12):
在STM32单片机的一个IIC接口上接两个MPU9250传感器模块,两块传感器的AD0分别设为高电平和低电平,读取磁力计时都设置为bypass模式,两块磁力计的数都能读出来,bypass模式不是有单片机直接读取磁力计的数据嘛?两块磁力计有相同的iic地址,在一个iic总线上读取的时候应该会有冲突啊,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困惑,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哥哥,你自己不都说了AD0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咋地址还一样呢?别把寄存器地址和器件地址搞混了。

那只是MPU6500的地址,AK8963的IIC地址都是0X0C啊,bypass模式不是单片机直接读磁力计嘛,用的是0X0C这个地址啊,良苦啊哦就是一样的嘛,但是读出来感觉数据是有些问题的,就是不会报错

网友B:
地址设置的不对,会有问题的,I2C可以挂很多,但是地址不能弄错的。

网友C:
楼主弄完之后,记得分享一下,我们也学习一下下。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我想这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我比较喜欢这个刘章的**,学习了

网友E:
MPU9250磁传感器太TM脆弱,一焊就完蛋,焊两个都是这样,加速度和陀螺仪好好的
还是只有买成品板罗

网友F:
焊接坏了?

网友G:
感觉二楼说的对

网友H:
好像挂很多都可以。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