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3.3V下低速的CAN收发器型号

楼主(2020-09-12):
我用STM32F105做CAN通讯,不隔离,CAN的通讯速率为10K,请问有哪些收发器支持这个低速通讯?
我看了下TJA1050,好像要40K以上才能用,TI的65HVD230不知是否支持这个低速。

网友A:
做CAN通讯,还真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B:
这么低的速度,怕是没有

网友C:
这么低的速率还用CAN干嘛?用485吧?

网友D:
1050的TXD有一直低电平保护,防止总线锁死。
另外,1050是5V的电源,接口兼容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50的TXD有一直低电平保护,防止总线锁死。
另外,1050是5V的电源,接口兼容3.3V的。 ...

1050不支持这么低的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的速率还用CAN干嘛?用485吧?

485是单主总线,实时性不好,所以用CAN。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50不支持这么低的速率.

我说的1050的TXD有一直低电平保护,防止总线锁死,就是这个意思,低速率的TXD认为非法的

网友E:
低俗的不好找吧!为什么要速度这么低的?

网友E:
这么低速的,估计只能是 RS485/422了?

网友F:
同问楼主的应用场景!

网友G:
1050不支持这么低的速率

网友H:
最少是不是也得125K bps了??????

网友I:
认可 最低是125 K bps的!

网友J:
不明觉厉!倾听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K:
不明觉厉!倾听各位大佬的分享!

还是感觉 最低是125K 的 LIN 总线!

网友L:
不是经常的是 250K / 500K吗?

网友M:
250K / 500K

其他的没必要用!

网友N:
楼上的 有点搞笑啊!

没必要用?

其他的 波特率根据 波特率计算器,都可以计算出来啊!

确切的断定,楼上是不懂的小白!

网友M:
我是来学习的!

谢谢!

网友O:
学习学习!

个人感觉 可以用光耦或者门电路自制一个低速的吧!

网友P:
这个 低速 会影响 CAN的准确性吧???

CAN 就是为 高速而生的啊!

楼主这应用的确是比较奇葩!!!!!!

楼主:
CAN不只是高速的优势,另外与485相比较,它是半智能总线,可以多主,而这一点,485是不行的,所以用CAN,只是为了提高晌应速度,至10K bps,是为了提高传输距离,1Km或以上,485恐怕就不行了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CAN不只是高速的优势,另外与485相比较,它是半智能总线,可以多主,而这一点,485是不行的,所以用CAN,只 ...

是不是你对CAN与485有什么误解?

同样的波特率、线缆,485的通讯距离要大于CAN。你看下CAN的信号下降沿就知道了。
只不过因为CAN比较贵,用CAN的项目有钱,一般会伺候得比较好,比如专用电缆、线管,结果看上去CAN的通讯比较稳定。
485同样可以多主,不过因为物理层限制,对冲突的检测能力较弱(也可以检测,但是达不到CAN的BIT精度),所以一般采用令牌协议。

网友R:
为什么需要这么低的速度?
真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