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6k22 bootloader EEPROM 编程失败

楼主(2020-09-12):
bootloader 和项目程序都正常,就是EEPROM不能编程
EEPROM的OFFSET 已更改是多少?0x00不对,默认也不对。不知道什么问题。Flash烧录正常,程序运行正常。就是eeprom的数据不能写入。

网友A:
用这些操作,在应用程序里能否对EEPROM操作

网友B:
发完整的数据包帮你看一下

网友C:
跟踪调试一下。

网友D:
欢迎来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779B.pdf
按照手册第三章,PIC18的EE应该编在0xF0 ...

谢谢 @bellstudio 的提示,回过来看了手册,又仔细检查程序发现为MCC产生的Bootloader 的代码的问题。
EEADR自动产生为为 EEADRL,实际没有此地址,当时就 改为uint8_t EEADRL,导致写入地址错误。
以下为更改正确的代码。

uint8_t  Write_EE_Data()
{
    EEADR = frame.address_L;
    EEADRH = frame.address_H;
        EECON1 = 0x04;  //   b'00000100';     // Setup for EEData
    for (uint8_t i = 0; i < frame.data_length; i++)
    {
        while (EECON1bits.WR == 1);  // wait until previous write complete
        EEADR = frame.address_L + i;
        if (EEADR == 0x00)
        {
            ++ EEADRH;
        }
        EEDATA = frame.data;
        StartWrite ();
    }
    frame.data[0] = COMMAND_SUCCESS;
    return 10;
}00';     // Setup for EE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