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33063 的用法

楼主(2020-09-12):
我想用 33063 做个电流较大的升压电路,输入在 5 到 12V内自由波动,输出固定为 12V,输出最大 4A。请问 TR 那里的电流应该是多少呢?我搞不懂 TR 到底是用来输出的,还是输入的。
另外,33063 有没有类似“使能”的引脚。因为我想让它间歇式工作,有时就输出 0V。
谢谢!

网友A:
MC34063A--OnSemi.pdf (345.64 KB)
MC34063A--ST.pdf (141.34 KB)
MC34063A--UTC.pdf (316.26 KB)
MC34063--UTC.pdf (227.91 KB)

MC34063 MOSFET扩流 12V-5V

网友B:
输出必须高于输入,所以输入5-12V,输出固定为12V并不合适。
开关管的电流大小,取决于输入电压、负载电流大小和占空比,通常开关管电流比输出电流大。

网友C:
输出固定为 12V,输出最大 4A,考虑效率,则输入5V时输入电流已经超过10A,所以用三极管并不是好方案。
输入12V时,占空比很小(电感升压与输出电压只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D:
当然是输入了. tr 有电流的时候输出是被关断的.电流要比输出大的倍数就是占空比. 因为tr打开就是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固定为 12V,输出最大 4A,考虑效率,则输入5V时输入电流已经超过10A,所以用三极管并不是好方案。
输 ...

用 MOS 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固定为 12V,输出最大 4A,考虑效率,则输入5V时输入电流已经超过10A,所以用三极管并不是好方案。
输 ...

请问这种升压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核心应该就是 L 和 C0。
至于 TR,可以想像成快速通断的开关。
那么 L 和 C0 怎么就能升压呢?

网友A(点评):
L在关断时,反向电压可高达10~14倍,通过D1整流后对C0充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种电路工作时,对外的电磁辐射应该很大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有,不会很大.

网友E:
升压电路关掉振荡,输出电压不是零,而是输入电压减肖特基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升压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核心应该就是 L 和 C0。
至于 TR,可以想像成快速通断的开关。
那么 L  ...

你了解一下电感的特性,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必须高于输入,所以输入5-12V,输出固定为12V并不合适。
开关管的电流大小,取决于输入电压、负载电流 ...

谢谢提醒。我应该把输出稍微弄高点,比如 12.7V.
开关管电流是否可以这样算:最大负载电流 * 12.7 / 5,最后再乘以保险系数(比如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