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 我在DIY一个 30A48V的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苦于硬件功底太弱...

楼主(2020-09-12):
1.我一直做软件,硬件生疏, 我做了一个板 感觉太差了,一直没弄完,感觉达不到要求.
2.希望有朋友可以合作,怎么合作可以提出来 讨论

我是希望将这个板子做出来, 开始做成开发板, 如果有人要定制再说.

网友A:
一:线太细,30A要大多的线计算一下。
二:看电容的直径应该是330uF/pcs,30A应该再加两倍以上。
三:散热,PCB是不够的,最好使用直插元件外加热容量在50W的散热器。

@xidaole :别宰我就好
@eydj2008 :找我合作啊,就是你要付点苦力钱。
是啊 多谢指点,没人合作,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 我感觉只是拉通了, 设计 功率估计就1KW. 更多的精力我想放在软件上。

网友B:
我这个铜皮比你的宽多了,也不敢号称30A

@xxzouzhichao :所以 还达不到要求 这不才求人嘛
@eydj2008 :可是似乎你的板子比我的随便多了
@xxzouzhichao :严格要求啊 才能做产品
@eydj2008 :没有必要,我这只是个简单开发板而已,有个10A就够用了
加铜条啊 镀锡啊

网友C:
40mil/3A (约 1盎司)
30A要400mil哦

不是你这样算的 你那个是普通的电路板

网友:
我要扔砖头了。

网友:
  J7下一点点哪里

  2.54毫米的间距, 除去焊盘, 还剩余一点点空间。

  你还通过两条线 ,

  为什么不通过一条线呢 ??

  多余出来一条线,可以在上面走啊 !!!

  上面还有很多空余的位置啊 !!!!

   KEY 2 哪里的线太细了。

谢谢

网友D:
楼主能跨业搞硬件 勇气还是不错的。而且一些想法的,比如邮票孔。我看来有几个问题,虽然我没搞过电机驱动等大电流的电路。
1、J1为供电输入接口,但是C1/C2/C3 去耦电容的位置却在J1前端,这样电容根本起不到效果
2、电源线要粗,控制线可以细,具体根据过电流来,我看DC-DC电路电感部分布局太远,而且线也细,参考下芯片手册里面的布局指导,大部分问题都是出在电源上的
3、这个邮票孔的拼版设计估计只有金刚手才能掰得开,哈哈。你左边的应该是驱动板,右边是控制板,想着既可以调试时不掰开用,又可以掰开用(连接器连接)但是你这2个连接器位置,额最好控制板的连接器放到控制板左侧,这样顺一些,布局还是很重要的
4、还有像输入、输出接口,怎么KEY1是XH封装,KEY2又是排针封装?可以直接把按键做上去,省事,不然会接太多的线
5、连接器接口处走线添加泪滴,增加连接强度,提高可靠性,这种问题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
6、MCU和外围电路距离太远,比如晶振,布局美观是一方面,但是保持可靠性更重要一点,我看像R115飞的也太远的,去耦电容的布局非常有讲究
7、你这个是双面板,GND的整体性很重要,这就要求,元件面(TOP面)和bottom面走线要分工好,比如top 走横线,bottom走竖线,bottom尽可能保持一个互相可以连通的GND。
8、这种密度不高的驱动板,可以把最低线宽设置到12mil,我看单片机的脚好像是12mil的,而线显然只有焊盘宽度一半左右
先就到这,都是这么过来的,等会,又发现一个,U3/U4/U6 相邻焊盘即时同样网络,也不要直连,要先出去再连进来,这个主要是生产考虑
先就到这,刚开始都是问题这么多的,可以看看TI等一个大公司的设计指导文档,还是很有帮助的。

非常感谢 你的指点 C1 C2 C3改了 一直没时间弄 开始想法是好的,就是算了 还是一块板了 FR4拌不开 就是不经常弄这个,所以不会弄, 有没有兴趣 帮改改

楼主:
又改了一点   好慢长啊  最近老是偏头痛  有时老集中不了精力, 郁闷

楼主:
感觉还是要MOS管 单独做一个板 好
这样如果我要换MOS管 换一个PCB就好了

网友E:
完全还是初级,目测!

@xiaofei558008 :哎 大电流 比较麻烦 LAYOUT经验不足 见笑了
@eydj2008 :刚开始做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eydj2008 :哈哈,找st 要几个开发板看看
不是做硬件的啊 只是略懂一点原理 所以才想找人合作

网友F:
最近也想学习电机控制,要不要一块儿搞搞

网友G:
看起来不错了!!加油

网友H:
我是做硬件的,有兴趣做这个,联系我

网友I(2020-10-16):
楼主不妨淘宝买几个电调回来观摩一下,几十块的东西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妨淘宝买几个电调回来观摩一下,几十块的东西也不贵。

有啊,15KW的驱动我这里都有,只是硬件layout  不是说提升就提升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做硬件的,有兴趣做这个,联系我

私信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线太细,30A要大多的线计算一下。
二:看电容的直径应该是330uF/pcs,30A应该再加两倍以上。
三:散热 ...

多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跨业搞硬件 勇气还是不错的。而且一些想法的,比如邮票孔。我看来有几个问题,虽然我没搞过电机驱动 ...

多谢大神指点

看得出你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

楼主:
要做还是做完吧 都做了一半了, 大不了只个半成品  当验证用, 说不定还是一块好的开发板呢

本想用HALL磁环做电流传感器,结果没找到供应商 ,只有用IC IC只有30A兼容性差,还是国产的 不知道线性度如何?

可能要降低要求了 估计能过10A 峰值30A有可能的.

支持楼主做成一个开发板; 我做过这类驱动器,有一定了解,有不懂的可以私信。希望楼主做好后可以买一套哈;

楼主:
又有人发现了 DCDC 有点随意  还得改

网友:
RE: 我在DIY一个 30A48V的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苦于硬件功底...

我做的BLDC无感开发板,有需要我直接帮你布线,交个互相学习的朋友

@eydj2008 :电流使用的 功率电阻+运放进行电流采样。BLDC的电流采样还是有有点小小技巧
这是你画的 可以啊 ,你这个电源在中间 电流好弄吗 还没有开窗口,用的什么电流传感器

网友:
DCDC的layout  需要经验,或者参考手册。此外DCDC的自举电容及电感的选型也是非常关键,不能简单套用

有道理 前一个板 就是经验不足 自举时电流没有计算好

网友J:
电流太大,就需要铜条了。普通电瓶车的,几百瓦的,也很多用铜条了,方便走线,实在不行为了成本加焊锡扩流。
有些大功率的,就是铝基板了,但是引出端子还是用铜柱螺丝的,功率几千瓦以上的。

是的 我们公司做的就是12KW的 ,国外人家MOS 都是半桥集成的,比不了啊

网友K:
楼主又不是做产品,只是学习用,电机能转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又不是做产品,只是学习用,电机能转起来就行。

还在纠结  要不要做板呢  我先想验证 电机算法   , 还有配套电机, 这个驱动兼容性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