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玄宇芯-HC32L072开发板测评之初识君面

楼主(2020-09-12):
期待中的HC32L072开发板终于寄到了,拆开包装后如图1所示,这质量杠杠的堪称精品。在此,次对玄宇芯老板表示衷心地感谢!!!
1 开发板

接下来就上电看看效果吧,哈哈只点亮了LED1的电源指示灯,看起来板子真是出了加工厂就直接进了家门,恐怕连烧写DEMO的间隙也不存在。
2 上电效果

那么就由咱们自己来完成DEMO的制作吧,先要安装KEIL,我装的版本是V5.23。然后再安装HDSC,其版本是V2.04
构建好了开发环境,下面则是编写一个点灯程序,其内容如下: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gpio.h"
static void App_LedInit(void);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This sample
**
******************************************************************************/
int32_t main(void)
{
   ///< LED端口初始化
   App_LedInit();
   while(1)
    {
        ///< LED点亮
        Gpio_SetIO(EVB_LEDR_PORT, EVB_LEDR_PIN);
        Gpio_SetIO(EVB_LEDY_PORT,EVB_LEDY_PIN);
        delay1ms(1000);
        ///< LED关闭
        Gpio_ClrIO(EVB_LEDR_PORT, EVB_LEDR_PIN);
        Gpio_ClrIO(EVB_LEDY_PORT, EVB_LEDY_PIN);
        delay1ms(1000);
    }
}
static void App_LedInit(void)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其它参数与以上(输入)配置参数一致)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上下拉配置->下拉
    stcGpioCfg.enPu = GpioPuDis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Enable;
    ///<LED关闭
    Gpio_ClrIO(EVB_LEDR_PORT, EVB_LEDR_PIN);
    Gpio_ClrIO(EVB_LEDY_PORT,EVB_LEDY_PIN);
    ///<GPIO IO LED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EVB_LEDR_PORT, EVB_LEDR_PIN, &stcGpioCfg);
   Gpio_Init(EVB_LEDY_PORT, EVB_LEDY_PIN, &stcGpioCfg);
}

3  LED灯原理图

下载前先做好连接工作,即:
J1J6均短接,并将USBTTL模块的TXDRXDGND分别与开发板的PA13PA14GND相连,然后打开HDSC,并进行相应的设置。

4 下载连接

完成下载后,其界面如图5所示。
5下载界面

断开J6后,重新上电复位后,其运行效果如图6所示。
6运行效果

目标代码文件:

网友A:
很详细的分享,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分享,多谢!多谢!

应该的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