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灵异”的PWM信号

楼主(2020-09-13):
我前段时间才开始学习STM32,最近我在用STM32F1的定时器来输出PWM信号,想用PWM信号来驱动直流电机,但是却发生很“灵异”的事情
这个是我在MDK5中的调试功能上弄出来的波形图。

上面红色的是PB5输出的PWM信号,下面是PB4输出的信号,从波形图上分析,这两个GPIO口驱动直流电机应该是一样的现象,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PB4的实验现象是让电机一直匀速运转,而PB5则有很明显的加速和减速现象。

以下是关键部分代码:
main.c

timer.c

希望有大佬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有示波器吗?可以先看一下实际的PB5和PB4的输出波形,不带电机和带电机2种情况的波形。排除电机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可以先看一下实际的PB5和PB4的输出波形,不带电机和带电机2种情况的波形。排除电机的干扰 ...

没有示波器啊....所以我才用MDK仿真出PB5和PB4的波形,而且我在做测试的时候,是先让PB5接到电机上看到有明显的加速和减速过程,再换成PB4,然后就看到了匀速运转的过程,所以PB5和PB4是接在同一个电机上的,应该可以排除电机的干扰

网友A:
没有示波器,调试比较麻烦。我之前的项目里面用过,stm32F103的代码,分享一下给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不能用 "灵异" 来形容问题的.   会让人感觉不可捉摸和控制! 技术要用科学的态度看待遇到的问题

网友C:
不改变占空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