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C和GD32F150的ADC性能怎么对比?

楼主(2020-09-13):
-----------------------------------------------------------------------------------------------------------------------------
• ARM Cortex-M3 CPU 平台
• 高达 32 MHz 的高性能 32 位处理器

   超低功耗精密模拟外围设备
• 1 M 样本/秒的 12 位模拟数字转换器
• 500 K 样本/秒的 12 位数字模拟转换器

Ultra low power precision analog peripherals
• 12-bit 1 Msamples/s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 12-bit 500 ksamples/s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
上面是silicon lab处理器,我想用国产GD32F150去替代它,主要是adc和dac的采集及控制输出
请问GD32F150的ADC和 DAC对比上面2个关键参数
是性能好,还是差,或者说2者差距多大?

网友A:
只看分辨率和速率这两个参数的话,ADC是持平的,DAC应该GD胜出,GD的DAC输出速率最大到4Msps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C:
感觉差不多

网友D:
还是需要实测的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 没啥差别

网友F:
理论上还是gd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