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win10系统安装HC-Link的虚拟串口驱动不成功(已解决)

楼主(2020-09-13):
HC89F0541

安装厂家提供的HC-DRIVER V3.0.4.0.rar和HC-LINK V4.0.3.0.rar后,设备管理器里的虚拟串口表示黄叹号

keil5里可以找到串口

示例程序也能正常编译成功

可是烧录时提示Set SWD失败,下载不了

在PM51里也是提示连接烧录器失败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一次,终于在网上找到了方法,禁用强制驱动程序签名就可以了。
之前驱动不好使就是因为驱动程序签名有问题。
遇到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可以参考这个方法试试。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24e74594dbc8d34e8ba5aa6.html

网友A: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没有太看明白,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没有太看明白,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就是按照这个做就行了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24e74594dbc8d34e8ba5aa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