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 USB Component Version 6.13.7 Deceive怎么操作端点0

楼主(2020-09-13):
请问STM32 USB Component Version 6.13.7 Deceive怎么操作端点0?

我用的是自定义类!
  能识别驱动,能操作端点1,2.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操作端点0,因为这个上位机有操作端点0!
  之前没玩过USB 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我也没玩过,官方的提供的例子开发包有没有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玩过,官方的提供的例子开发包有没有演示

貌似没有,其他的功能都解决了。我这里是用的自定义类,我要适应原来PC端的程序,现在PC段的程序其他的都可以了,就知道一个地方要操作端点0,就是02,01,00,00,81,00,00,00这个数据包处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