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变换器的复位问题

楼主(2020-09-13):
看了这段文字,让人困惑不已。

这里说的是最古老的复位方法:

新方法那么多,为何非要一棵树上吊死?搞不懂了。

电工就是使用基本知识,发明创造新方法、新技术的,如果原地踏步走,那就不行了,会被淘汰,因为古老的技术别人都知道。

2005的复位技术:

2003年左右的有源钳位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方法,复位把电能回输到电源,再生节能,有何不好。

请对方辩友看清辩论主题----复位方法具有唯一性?而不是讨论哪种方法好不好的问题!!
-----------阅读十遍顶楼第一个图片中的文字!!!

看懂别人说什么再辩,是辩论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跟谁辨论?
老方法是再生复位,再生再生再生。
你其它只是续流鉗位或谐振式。谐振式是另一种崭波技术, ...

谐振式复位和谐振式斩波器,是两个概念,不要混为一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跟谁辨论?
老方法是再生复位,再生再生再生。
你其它只是续流鉗位或谐振式。谐振式是另一种崭波技术, ...

说到本质,我觉得不是分成什么再生、续流、谐振。
正激过程,负载电流和原边电流是抵消关系,这个不需要关心。
其本质是空载励磁电流在逆程必须有个续流并且电流是自然下降、归零的一个过程,如果不能归零,连续周波累加的结果,系统必然崩溃。
至于开关管逆程续流,你可以是以反激形式回馈到原边,或者通过其他受控的谐振模式来进行,究其根本的还是实现了可靠的电流降低的续流过程。区别只是控制模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