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微舵机控制应用方案

楼主(2020-09-14):
舵机是由直流电机、减速齿轮组、传感器和控制电路组成的一套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发送信号,指定输出轴旋转角度。舵机被广泛应用于船模、航模;机器人关节控制、机器人手臂控制、摄像头旋转控制以及四轴飞行器控制等领域。
舵机的分类:
模拟舵机:由直流伺服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集成电路 (IC) ,减速齿轮组和反馈电位器组成。控制信号由接收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
数码舵机:含有MCU微控制器的舵机称为数码舵机,数码舵机比之模拟舵机具有反应速度更快,无反应区范围小,定位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势已逐渐取代模拟舵机在机器人、航模中得到广泛应用。 数码舵机设计方案有两种:一种是MCU+直流伺服电机+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集成电路(IC)+减速齿轮组+反馈电位器的方案;另一种是MCU+直流伺服电机+减速齿轮组+反馈电位器的方案。
总线型舵机:根据拟定的通信协议,解析主机发送的控制命令,进而调整舵机旋转轴的位置、转速。总线型数字舵机是数字舵机的扩展。
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的优缺点比较:
基于KF8F4142的总线式数字舵机结构框图如下:
基于KF8F4142控制器,通过舵机PID控制算法使得舵机电机实现匀速运动。

网友A:
谢谢分享【芯旺微舵机控制应用方案】

网友B:
KF8单片机仿真时需要先点下载再点仿真吗?直接点击仿真无法正确运行

网友C:
感觉很不错的,我一直感觉这个**很好的。

网友D(2020-11-03):
现在航模上还用舵机,其它应用很少了。

网友E:
舵机现在应用确实很少了

网友F:
模拟舵机现在很少了吧?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使用经验

网友H:
KF8单片机仿真时需要先点下载再点仿真。

网友I:
感觉很不错啊

网友J:
感谢分享,这种方案现在特别需要。不错的。

网友K:
这个舵机一般是用在船舶上的吧,应用面很小

网友G:
舵机现在很少用了,也只有玩具上还用的多。

网友D:
现在基本上都用的数字舵机吧

网友L:
图中的舵机是模拟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KF8单片机仿真时需要先点下载再点仿真吗?直接点击仿真无法正确运行

应该是需要先下载的吧,不确定,最好看看官方相关的文档。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图中的舵机是模拟的吧?

应该是数字舵机,这个芯片好像不带模拟驱动的功能和外设。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舵机现在很少用了,也只有玩具上还用的多。

是的,拼多多几块钱的玩具,应该用的都是这种舵机,成本低,驱动方便。

网友N:
舵机用好了,还是很牛叉啊!

网友O(2020-12-07):
舵机见得很少了

网友P:
现在除了玩具和航模上还会看到舵机的影子外,其它地方很少看到了。

网友H:
感谢分享,学到了很多知识,谢谢楼主耐心细致。

网友E:
模拟舵机很少见了。

网友F:
模拟舵机很不错

网友F:
学单片机得时候,玩过舵机。

网友Q:
没什么开发版和资料吗?

网友R:
现在很少用得到舵机了

网友S:
有没有源码?

网友T:
舵机现在应用还多吗?